[求助] schematic中点亮net后如何取消

楼主(2024-05-29):
在电路原理图中用快捷键9点亮了net之后 想取消如何操作??

网友:
一般是0,或者点开工具栏中Create-->Probe-->remove all 旁边也有快捷键的提示。

网友:
鼠标右键,Remove。版图也有同样的效果,很好用。

网友:
在CIW窗口Option--Bindkeys--Schematics--右下角绿色加号--写入<key>0  geDeleteAllProbe()   这样就能按0取消高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