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er LVS 验证 电路窗口乱弹

楼主(2024-05-29):
我RUN LVS的时候点错误结果,弹出的电路窗口在我同事的电脑上,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重启啥的都试过了,只有电路窗口会过去

网友A: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个问题,很神奇呢。这种找IT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个问题,很神奇呢。这种找IT看吧

之前也没,就这两个月就开始了,然后也就我们俩的会这样,其他同事的都没关系

网友:
确定你两的副显示器没相互接反吗

网友B:
改个socket numbe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socket number试试

怎么搞?具体说一下

网友:
哈哈哈哈  有点神奇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 有点搞笑

楼主:
各位大神有办法没

网友(2024-12-16):
你在他路径下运行的virtu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