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iCreateComboField callback

楼主(2024-05-29):
请教大佬,为什么下面的代码callback功能可以实现,但是在OK Apply cancel 的 时候不能关掉窗口

procedure(testSelectCV()
let((lib cell view)
    lib = hiCreateComboField(
        ?name 'lib
        ?prompt "lib"
        ?items ddGetLibList()~>name
        ?callback "testSelectCV_SelCB(hiGetCurrentForm() "lib")"
    )
    cell = hiCreateComboField(
        ?name 'cell
        ?prompt "cell"
        ?callback "testSelectCV_SelCB(hiGetCurrentForm() "cell")"
    )
    view = hiCreateComboField(
        ?name 'view
        ?prompt "view"
        ?callback ""
    )
    testSelectForm = hiCreateAppForm(
        ?name 'testSelectForm
        ?formTitle "testSelectForm"
        ?fields list(
            1ist(lib 10:10 200:30 60)
            1ist(cell 10:50 200:30 60)
            1ist(view 10:90 200:30 60)
        );end fields
    );end create app form
    hiDisplayForm('testSelectForm)
    t);end let
);end proc

procedure(testSelectCV_SelCB(form \@optional field("lib"))
let((cells currentCell views currentView)
    cond(
        (field == "lib"                ;;Control cell field
            currentCell = form->cell->value
            unless(currentCell
                cells = ddGetObj(form->lib->value)->cells~>name
                form->cell->items = cells
                form->cell->value = car(cells)
            );end unless
            when(currentCell
                cells = ddGetObj(form->lib->value)->cells~>name
                form->cell->items = cells
                unless(member(currentCell cells)
                    form->cell->value = car(cells)
                );end unless
            );end when
        )
        (field == "cell"        ;;Control view field
            currentView = form->view->value
            unless(currentView
                views = ddGetObj(form->lib->value form->cell->value)->views~>name
                form->view->items = views
                form->view->value = car(views)
            );end unless
            when(currentView
                views = ddGetObj(form->lib->value form->cell->value)->views~>name
                form->view->items = views
                unless(member(currentView views)
                    form->view->value = car(views)
                );end unless
            );end when
        )
    );end cond
    t
    );end let
);end proc

网友A:
虽然没看完,但string里面加双引号你不加反斜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看完,但string里面加双引号你不加反斜杠\吗

这个是我弄出来没加上的问题,我测试的是加上的

楼主:
我copy过来是加上的

procedure(testSelectCV()
let((lib cell view)
    lib = hiCreateComboField(
        ?name 'lib
        ?prompt "lib"
        ?items ddGetLibList()~>name
        ?callback "testSelectCV_SelCB(hiGetCurrentForm() \"lib\")"
    )
    cell = hiCreateComboField(
        ?name 'cell
        ?prompt "cell"
        ?callback "testSelectCV_SelCB(hiGetCurrentForm() \"cell\")"
    )
    view = hiCreateComboField(
        ?name 'view
        ?prompt "view"
        ?callback ""
    )
    testSelectForm = hiCreateAppForm(
        ?name 'testSelectForm
        ?formTitle "testSelectForm"
        ?fields list(
            list(lib 10:10 200:30 60)
            list(cell 10:50 200:30 60)
            list(view 10:90 200:30 60)
        );end fields
    );end create app form
    hiDisplayForm('testSelectForm)
    t);end let
);end proc

procedure(testSelectCV_SelCB(form \@optional field("lib"))
let((cells currentCell views currentView)
    cond(
        (field == "lib"                ;;Control cell field
            currentCell = form->cell->value
            unless(currentCell
                cells = ddGetObj(form->lib->value)->cells~>name
                form->cell->items = cells
                form->cell->value = car(cells)
            );end unless
            when(currentCell
                cells = ddGetObj(form->lib->value)->cells~>name
                form->cell->items = cells
                unless(member(currentCell cells)
                    form->cell->value = car(cells)
                );end unless
            );end when
        )
        (field == "cell"        ;;Control view field
            currentView = form->view->value
            unless(currentView
                views = ddGetObj(form->lib->value form->cell->value)->views~>name
                form->view->items = views
                form->view->value = car(views)
            );end unless
            when(currentView
                views = ddGetObj(form->lib->value form->cell->value)->views~>name
                form->view->items = views
                unless(member(currentView views)
                    form->view->value = car(views)
                );end unless
            );end when
        )
    );end cond
    t
    );end let
);end pr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看完,但string里面加双引号你不加反斜杠\吗

用代码块的方式上传到这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代码块的方式上传到这就没了

apply本来就不能关闭,测试下来点OK和cancel都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ly本来就不能关闭,测试下来点OK和cancel都能关闭

选择之后lib cell view之后能关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之后lib cell view之后能关掉吗?

楼主:
是直接用我贴上的代码吗?为什么我这边会报上面图中的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直接用我贴上的代码吗?为什么我这边会报上面图中的error

是用你上面的代码,没改。

我测试的时候报错只会发生在选了lib之后,然后点cancel,这时候触发field的callback(按理来说不会有动作才对),因为你的代码写的是ddGetObj(form->lib->value),这时候form已经被关闭了,所以form为nil,这一串都为nil,所以就出现了ddGetObj(nil)这个问题,也就是报出来的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你上面的代码,没改。

我测试的时候报错只会发生在选了lib之后,然后点cancel,这时候触发field的ca ...

为什么cancel或者OK Apply会触发fields callback,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ly本来就不能关闭,测试下来点OK和cancel都能关闭

我换618版本试了,确实可以执行和关闭窗口,但是还是会报错,616是不是有bug没修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cancel或者OK Apply会触发fields callback,不理解

找到原因了。

OK、Apply不会触发fields callback,cancel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会触发。看下图:
选了lib之后,直接点击cancel,这时候lib、cell、view这三个field的value都发生了变化,但又没保存,这就满足了hiFormCancel()的条件,所以any field callbacks will be called开始触发,然后就如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form关了,form->lib->value为nil。。。
建议用form的name来代替hiGetCurrentForm(),即form->lib->value改成testSelectForm->lib->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OK、Apply不会触发fields callback,cancel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会触发。看下图:

但是我,早上加了form ?callback println("12") 还是会触发fields callba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早上加了form ?callback println("12") 还是会触发fields callback

感觉你都没认真看我回的内容,问题已经给你说清楚了,再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都没认真看我回的内容,问题已经给你说清楚了,再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
...

谢谢你的回复,我早上测试点击OK Apply之后再点击Cancel 还是有问题(因为我加了判断条件boundp(formName) form没有刷新),然后去忙别的事情了,没有根据你回复的解决方式去测试,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刚才我重启试了,确实你说得对,hiGetCurrentForm()改成r_form就可以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