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啥CMAXCMIN和RCMAXRCMIN都要抽寄生做timing?

楼主(2024-05-29):
StarRC_40LL_1P9M_2TM_CMAX.nxtgrd
StarRC_40LL_1P9M_2TM_CMIN.nxtgrd
StarRC_40LL_1P9M_2TM_RCMAX.nxtgrd
StarRC_40LL_1P9M_2TM_RCMIN.nxtgrd
StarRC_40LL_1P9M_2TM_TYP.nxtgrd
上面是S家40nsm都nxtgrd文件.
我的想法是RCMAX/RCMIN已经包涵了CMAX/CMIN,
可以只做RCMAX/RCMIN TYP的寄生抽取, 不做CMAX/CMIN抽取可以吗?
因为实际芯片metal有R有C肯定是比只有C要全,只抽取RC,后面跑STA的case也少些.

网友:
RCMAX和CMAX不是相互包含关系吧,想一下互连线电容电阻的影响参数就明白互连线电阻最大的情况下寄生电容不可能达到最大值。

楼主:
对,说都是这个道理.
个人理解是RCMAX应该是最切近真实情况.
安装你的理解,做CMAX就是把情况弄都更加恶化,如果这样,为啥不直接用CMAX去跑STA得了,去掉RCMAX可以省掉一半corner case.

网友:
因为C-corner表示『电容』最大/最小,而RC-corner是『电容*电阻』最大/最小。通常对于短线而言,电容占主导地位,C-corner可以cover RC-corner,但对于长线则电阻占主导地位,C-corner无法cover RC-corner,而是反过来RC-corner去cover C-corner。而没人保证一个设计里只有短线没有长线,也没权威对长短的幅度有量化的定义,所以最保险的就是两者分别sign-off。对于hold而言,根据其仿真曲线,相互之间都无法完全覆盖,需要sign-off所有corner。

楼主:
多谢 Nodzzz
这样解释才有道理!!!
多谢!@Nodz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