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bug

楼主(2024-05-29):
把原始pcell改动后,调用还是显示原始的视图,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改动后的视图

楼主:
确定呀,正困扰着我呢

楼主:
另外重启也没用

网友A:
Pcell_compile_to 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ell_compile_to pcell

有用!感谢,我在原pcell的基础上chop了右边的layer ,这样就没有parameter了全部需要重新定义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感谢,我在原pcell的基础上chop了右边的layer ,这样就没有parameter了全部需要重新定义了是吗? ...

是的,参数有变化的需要重新定义。
最好先parameterized shapes_delete,再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参数有变化的需要重新定义。
最好先parameterized shapes_delete,再define。
...

好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