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增益和嵌位能力的关系

楼主(2024-05-29):
最近在做一个斩波运放 fchop去的比较高,加之前loopgain=80db,加之后pstb仿真出来dcgain只有27db。但是通过trans仿真 输入vref=2.5v的时候,系统误差为260u 按照1/(1+A)推算出来应该也有80db增益。
想讨论下是pstb仿真的问题还是通过嵌位能力来反推gain的思路不太正确呢

网友A:
运放带宽和chop频率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带宽和chop频率分别是多少

大概是300k的gbw和1M的chop,这个我也没想清楚应该怎么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300k的gbw和1M的chop,这个我也没想清楚应该怎么取

gbw调高点,或者降低chop频率,增益会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w调高点,或者降低chop频率,增益会上去的

好的我试试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