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输入降压

楼主(2024-05-29):
有大佬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
快速比较器:输入电压信号转电流,后在电阻上产生压降作为差分输入对的输入信号(通过电阻分压可以增大输入范围)
两个交叉的bjt是正反馈:比如左侧电流增大,则β不变的情况下,左侧bjt基区抽右侧电流增加,右侧bjt的ic电流就减小,右侧ib减小,即右侧bjt的基极抽左侧电流减小,左侧电流再次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