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的maximum DC current density

楼主(2024-05-29):
BCD工艺中,Design rule中:金属的maximum DC current density 这个是指110℃的情况下的数值吗?

翻看文件,没有显示它的温度范围~~

网友A:
截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看下

只有一行:
Metal1 (A1)

(中间是一些space的要求)

Note: Maximum current density is 2mA/u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一行:
Metal1 (A1)

理论上max应该指的是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max应该指的是110°

目前推测也是110℃的数据,对比其他工艺文件,基本上都是以110℃为参考,其他温度则乘以相对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