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整形电路失效

楼主(2024-05-29):
锁相环中的压控振荡器输出需要一个整形缓冲电路

采用了一篇文献中的结果,我的VCO输出频率大概是1.92G Hz,但是buffer电路没有整形的作用,输出一直维持在AVDD不变
请教一下是电路的响应速度不够吗??以及整形缓冲电路除了需要注意响应时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指标呢??
以及还有什么常用的缓冲电路吗??

网友:
静态工作点可能设计的不合理

网友A:
什么工艺?  2G以上的时钟不适合用简单的inv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  2G以上的时钟不适合用简单的inv了吧

.18的,这篇硕士论文也是.18的,他文中的频率比2G还要再大一点点
那请问这种VCO的整形缓冲电路还有什么其他常用的结构吗

网友(2025-01-15):
下面的NVB,是开关吗??还是,尾电流源哦

网友:
求一下这个论文的题目,楼主。
想学习一下

网友B:
请问,方便提供一下论文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C(2025-07-23):
引用 网友B:
请问,方便提供一下论文吗,想学习一下

基于0.18μm_CMOS工艺电荷泵锁相环的研究与设计_王靖瑞,知网

网友:
自偏置的反相器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于0.18μm_CMOS工艺电荷泵锁相环的研究与设计_王靖瑞,知网

谢谢,我自己用了RC+latch的整形。项目也过了(频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