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做layout diff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24-05-29):
小弟我在做layout diff的时候,发现某些层次的四个point 的x,y坐标是对应的,但是dx,dy坐标不一样导致的错误。这些层次基本都是底层的一些电阻,电容的标识层,我改的时候明确没有动过。
想请教下各位大佬,这些层次的某个点的dx,dy指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是不是要flatten去做对比!

楼主:
经过尝试,flatten只后就不会报没动过的地方了,但是不知道原因,有无大佬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A:
可以lvl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lvl跑一下

我之前diff 改了名字也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lvl跑一下

好的,感谢你的回复,我去试试看。

网友:
相对距离,x和y是绝对坐标,dx是相较于x的偏移量,dy类似。

网友:
flat模式报的error会更真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