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单模块多电源口问题

楼主(2024-05-29):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问题描述:在写upf文件时,碰到rtl里面例化了一个带有双电源口的sram:电源口1:VDDCE 电源口2:VDDPE,且VDDCE和VDDPE之间存在上电时序关系,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划分电源域呢?或者就是set_domain_supply_net这个该怎么设呢?有没有大侠知道碰到这种模块时,upf文件该怎么写呢?
2、sram的端口如图1所示,内部存在的条件语句如图2所示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已解决,问了一下pr的同事,这两个电源端口在物理上是最后是连在一起的,同时check了这个ram的文档,这两个电源port可以连在一起(相当于不做复杂的低功耗策略),也可以分开做低功耗,这是基于实际系统的应用场景决定的

网友:
是的 我也遇到过。一个是primy power 一个是backup power。如果不做精细控制,连在一起就可以。否则两个power分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