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创建弧形过孔阵列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05-29):
作用:创建具有一定弧度的过孔阵列。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reateAnyAngleVia.il脚本,先在LSW选好要生成的过孔层,然后用CreateAnyAngleVia(nums angle radius viaWidth @optional (viaLength 0))这样子的形式调用,前四个参数是必须的,分别是生成多少个过孔、要生成的角度、过孔弧度的半径,过孔的宽度,最后一个参数选填。

之前写了一个创建任意角度的扇形或圆环的skill脚本,然后有在项目中遇到要在圆环上填充过孔的需求,手动添加很烦,也不好看,所以就在此脚本的基础上改了一下,使其生成过孔,也就有了现在的这个脚本。

还写了个版本2,这个版本不用选层,不过得在调用的时候输入viaDefName这个参数(viaDefName可以在layout界面按o调出的Create Via的form看到),这个版本生成的过孔就是tf中定义好的过孔,和上面那个版本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可以在每个要生成的点设定成阵列,即几排几列。
调用方式是:在CIW窗口load CreateAnyAngleVia_v2.il脚本,然后用CreateAnyAngleVia_v2(nums angle radius viaDefName)调用。

702 Bytes, 下载次数: 79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594 Bytes, 下载次数: 7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2024-08-12):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控制孔的spa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控制孔的space

nums不就可以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控制孔的space

nums少间隔就大,反之则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nums少间隔就大,反之则小

可不可以人为控制最小space是多少,这样过DRC会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人为控制最小space是多少,这样过DRC会方便一些

行倒是行,只是要加这些阈值条件代码复杂度会增加,与之相比起来生成之后不满意或者不符DRC重新生成所花的时间很少,就觉得没有必要写那么多了。

网友B(2024-12-18):
大佬,那个创建任意角度扇形和环形的脚本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那个创建任意角度扇形和环形的脚本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发过了,去我主题那找

网友B:
这样子的孔是垂直的,有没有办法改成孔跟随角度一起旋转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的孔是垂直的,有没有办法改成孔跟随角度一起旋转呢

旋转孔随着角度变化

孔随着角度相应变化

孔随着角度相应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孔随着角度变化

你真是个天才,你自己研究一个吧。我不想搞那些offgrid的东西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是个天才,你自己研究一个吧。我不想搞那些offgrid的东西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是个天才,你自己研究一个吧。我不想搞那些offgrid的东西出现

有些器件需要这样子画

网友C(2025-07-25):
请教一下大佬,我把via的Width设置为0.35,会自动修正为0.36,设置为0.36或0.34时无影响,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大佬,我把via的Width设置为0.35,会自动修正为0.36,设置为0.36或0.34时无影响,请问怎么解决 ...

我猜你的格点精度是0.01,0.35/2=0.175,与via相关的算法都基于0.175得出结果,全都是不符合精度要求的,所以系统强制修改为0.36。

你真要0.35就手动画吧,不过估计这样子搞你的drc也过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你的格点精度是0.01,0.35/2=0.175,与via相关的算法都基于0.175得出结果,全都是不符合精度要求的, ...

谢谢大佬,大概就是修grid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