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对管匹配的dummy怎么接

楼主(2024-05-29):
图一:电路

图二:版图接法
按图二这样的接法可以吗,把管子源漏合并,但是这两个dummy的三端的电位不一样,一个是接了PM3的漏,一个是接了PM4的漏

网友:
俺觉得吧,不可以,为啥嘛,俺也说不清

网友:
你应该保证pn结一直处于反偏或零偏状态

网友:
个人理解:不合并S/D,留有源区的space,然后把环包上。

网友:
一般不建议源漏合并,面积不差这点。源漏合并之后对管的D端挂的电容会很大,当然前端不care电容或者就差这点面积就可以

网友:
建议增加的dummy 四端最好接在一个电位
按照图中,把管子合并,那PM3 PM4 的drain 端挂了一个管子,那会对这两条线有影响;
所以建议,PM3 PM4 分开,保持各个管子周围环境一致,dummy 可以不用非要按照管子的尺寸,可以缩短它的Length;

网友:
dummy尽可能保证四端电位全部一致,所以说不用合并SD

网友A:
依个人愚见,总结目前我自己的版图经验来说,一般在小尺寸工艺的情况下,纳米级别的程度,一般会选择源漏合并的情况也就是在电路中引入信号dummy,三端接地,与对管一致源或者漏,一端挂在信号上。

      因为小尺寸工艺,更在乎失配所带来的印象,同时,共用更加省面积,并且全部共用,其实匹配程度会更高,更能保证环境的一致性。

      不好的地方就是,信号dummy会给电路引入不必要的寄生电容,同时还有peak电流。不过这些电路都能够优化,经验老道的电路设计工程师会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利用上这个dummy的寄生电容和peak电流。
       由于是差分对管,两端同时引入一个共模也就是相同的影响,会被抵消掉的。不过有可能会影响共模电平,看前端的设计功底。

还有就是在大尺寸工艺的情况下,一般是微米级别的,当然这些判定啥的也都是我目前所接触到的情况总结出来的不是绝对的。大部分的BCD工艺来说,尺寸都相对较大。工艺误差的影响相对于小工艺来说,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电路设计者更不想在电路中引入不必要的影响因素,所以,这时候我一般都会选择,不源漏合并,全部拆开,但是同样dummy和对管分开,放在两边,四端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个人愚见,总结目前我自己的版图经验来说,一般在小尺寸工艺的情况下,纳米级别的程度,一般会选择源漏合 ...

peak电流,是分电流的意思吗,我也是用了过度管做dummy,后仿结果就是电流小了很多,然后整体增益掉了1DB,最后分析原因就是过度管的D端分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ak电流,是分电流的意思吗,我也是用了过度管做dummy,后仿结果就是电流小了很多,然后整体增益掉了1DB ...

漏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ak电流,是分电流的意思吗,我也是用了过度管做dummy,后仿结果就是电流小了很多,然后整体增益掉了1DB ...

不仅因为会漏电,而且会引入管子的寄生电容,我们都知道管子的任何一段都有个寄生电容的,Cds Cgs Cgd啥的,一个成熟的电路设计工程师,会提前将这些考虑进去。在设计电路的过程中,会为版图考虑,将dummy提前引入,进行前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因为会漏电,而且会引入管子的寄生电容,我们都知道管子的任何一段都有个寄生电容的,Cds Cgs Cgd啥 ...

好的,感谢,学习了

网友:
同電位無影響

网友(2024-07-01):
sd不合四端全挂到body

网友:
建议可以把管子按drc rule 拉开,保证S/D环境一致,DUMMY管四端接同一个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