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线坐标修改

楼主(2024-05-29):
想通过提取path线坐标,并直接修改尾部坐标从而达到延长path的功能。
目前坐标能够正确提取(参数p),但在最后一步进行坐标修改的时候出现错误。
CIW界面(图二)提示的错误是最后一步的左边为连续赋值
最后一步应该怎么修改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求助!!!

楼主:
试过dbCreatePath,在将获取原线坐标的变量当作起始点时,会报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dbCreatePath,在将获取原线坐标的变量当作起始点时,会报错。

关于dbCreatePath的问题已解决,将变量前的 ‘ 换成list,后边坐标也定义成list形式就行。
关于直接修改path线坐标满足延长的效果不知道哪位有什么想法?

网友A:
需要把一个完整的pointsList赋值给path~>points,而不是各种car然后赋值。car完只是单纯得到一个坐标而已,没法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一个完整的pointsList赋值给path~>points,而不是各种car然后赋值。car完只是单纯得到一个坐标而已, ...

嗯,是这样的,谢谢。
目前想通过rplaca和list翻转配合着替换,不过感觉有点麻烦。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谢谢。
目前想通过rplaca和list翻转配合着替换,不过感觉有点麻烦。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

还没想到什么更好的办法,个人觉得这样也不麻烦

网友(2024-10-17):
引用 楼主:
关于dbCreatePath的问题已解决,将变量前的 ‘ 换成list,后边坐标也定义成list形式就行。
关于直接修改pa ...

我的做法是选中path的一端,对选中的点stretch,用到的函数是leStretchFig(),后面的函数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dbCreatePath的问题已解决,将变量前的 ‘ 换成list,后边坐标也定义成list形式就行。
关于直接修改pa ...

修改list的第一个值可以用setc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