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ew的问题

楼主(2024-05-29):
我的design 跑完cts , 有个skew_group会有0.9ns的 skew 。其他的skew_group 都是0.2ns 一下的。
不知道为什么PathB 不长tree,我想手动插 clk buffer  balance。或则还有其他办法吗? 求问。

0.9ns的skew :max latency 1.2 ns     pathA
                      min latency  0.3ns     pathB

网友:
看一下sdc,看一下这两个sink点的定义

网友A:
长tree的话在clk pin 上设一个负的insertion delay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sdc里面input delay 等约束?开了useful skew 影响了balence? 短的路径是否有ignore pin等约束影响? 长的路径 所在skew group是不是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tree的话在clk pin 上设一个负的insertion delay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sdc里面inp ...

有可能是开了usefule skew 设的0.2ns, 那条pathB是latensy 0.2ns 。设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