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我这个是什么问题,真折磨人啊。

楼主(2024-05-29):
(图片)

网友A:
电路上这个pmos的b端接VSS了。。改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这个pmos的b端接VSS了。。改下电路

哪个pmos哇

网友B:
查查网表  看下m4这个管子

网友:
lvs报告m4的b端应该接vss   但是电路是接out的   所以查下网表看看是不是网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网表  看下m4这个管子

网表在哪里哇 刚学这个软件 老师没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表在哪里哇 刚学这个软件 老师没讲

不是可以反标到网表吗,source的netlist也可以打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以反标到网表吗,source的netlist也可以打开看

这个嘛

网友D:
把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 勾上 run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 勾上 run 试试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这个pmos的b端接VSS了。。改下电路

真。。。没看到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这个pmos的b端接VSS了。。改下电路

佬  我想问个问题  楼主的这个电路  我看pin都用的是输入的pin  这样没问题吗?  我一直接收到的都是input  output还有inputoutput分别对应输入 输出和电源地这样的  忽然看到楼主的电路  但是没看到大佬们对此有异议   所以好奇想问一下  麻烦大佬为小的解答了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勾选上再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