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DDR4 preamble

楼主(2024-05-29):
LPDDR4中引入了preamble static和toggle的概念,
但是目前看起来static的情况下更好处理一些,效率也更高一些,那toggle的目的何在呢?

网友(2024-08-22):
实际中码间串扰会让第一个toggle周期的信号质量变差,接口速度涨上来后为了信号完整性,如果把这个周期算作preamble从第二个DQSt上升沿算作第一个有效数据更好。协议允许preamble在2tCK左右让DQS从Low变为差分状态准备好,如果一个tCK的static内,DQS驱动无法实现,只能牺牲信号质量来优先保证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