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编码后的校验位不作加扰?

楼主(2024-05-29):
200资产
按理说加扰可以使bit随机化,能够降低较长的突发错误出现的概率,但是加扰一般是在编码前完成,编码产生的校验位往往不做加扰,

如果校验位的突发错误过长,超过了编码的纠错范围,也会译码失败导致误比特增加;

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在编完码后再对校验位单独作一个加扰,这样应该也可以降低校验位部分出现较长的突发错误,降低误码率?

按理说接受侧只需要额外增加一个解扰,并不会影响译码结果,不知道现实场景中有给校验位加扰的情况么?

网友A:
校验位本来就是为了它的唯一性。加扰是为了让编码0101更加均衡。会降低校验唯一性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位本来就是为了它的唯一性。加扰是为了让编码0101更加均衡。会降低校验唯一性的概率。
...

校验位唯一性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
有编码后加扰啊,WCDMA,LET/NR哪个不是编码后加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