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CT sigma delta ADC处理离散的输入信号是否可行?

楼主(2024-05-29):
由于项目需求,最近需要设计一款CT sigma delta ADC, 带宽为10kHz,精度为16bit,转换速率40ksps. 我采用了3阶的CIFF-B结构,工作时钟为2.56MHz,能实现108dB的SNR.

数字抽取滤波器是采用的CIC滤波器+CIC补偿滤波器+half-band滤波器,输出时钟为40kHz.

如果输入正弦波,能测到输出信号的SNR为106.5dB. 但如果输入 1/1024 倍满量程的阶跃信号,输出需要经过好几个40kHz的时钟周期才能稳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无法实现40ksps.

以下是输入信号与modulator的输出信号

以下是数字抽取滤波器(一个40kHz时钟周期输出一个点)

请各位不吝指教!

楼主:
目前都是基于的Matlab建模,在Cadence里面的实际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网友A:
后边滤波器的群延时算到40k里了吗?

楼主:
有相关的论文借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边滤波器的群延时算到40k里了吗?

滤波器的群延时远比40kHz时钟周期要大,输出信号本来应该在200这个点发生跳变的,但是因为延时,在240左右才发生跳变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我感觉问题主要是在输入信号发生阶跃跳变过后,输出很难settling下来,而不是延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