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效应加反向pdio还是ndio来解除

楼主(2024-05-29):
众所周知,天线效应可以通过加反偏二极管解决,那加的二极管是用pdio还是ndio呢?为什么

网友:
ndio 不容易正偏

网友A:
二极管不是PN结吗?为什么还有N型二极管和P型二极管的区别?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不是PN结吗?为什么还有N型二极管和P型二极管的区别?怎么理解?

不知道是不是载流子的原因哈哈哈我也不懂

网友:
加pdio n需要接更高的电位 感觉不太好接

网友:
n接的是地  泄放的也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