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O在某些条件下跟不上BG上电速度,导致输出很大过冲怎么解决?

楼主(2024-05-29):
请问LDO在某些条件下跟不上BG上电速度,导致输出很大过冲怎么解决?

发现LDO在大负载电容空载SS工艺角(带宽最低处)情况下上电有过冲,而且恢复稳定要经过多次波动需要时间很长,多处调试后发现是LDO的ref上电速度太快导致LDO跟不上,用理想电源发现ref上电在50us以上LDO无过冲恢复正常。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怎么能让ref在不显著增大电容情况下缓上电?如果直接给ref软启动会不会影响温漂和精度?

学识浅薄,请大佬不吝赐教~提前谢过

网友:
是不是ref这儿加了一个低通滤波,可以在启动时bypass,稳定后再开启ref 滤波

网友:
LDO自己做软启动即可。

网友:
50us以上,延时太久了,LDO环路响应时间照理没这么久

网友:
单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缓慢上升的ramp,NMOS的gate接这个Ramp电压,S接LDO的输入端,D接BG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