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不带尾电流

楼主(2024-05-29):
最近要仿真不带尾电流源的LCVCO,但是看的文章和书籍基本都是带尾电流源的,想求一些文章。

另外,想请问不带尾电流的VCO的震荡幅度不是很对称,上幅值小于下幅值,这是不是比较常见的?电流波形比较符合文章的一些图,但是震荡幅度这个困扰好久了

上面的开关管子,PMOS是交叉管

上面的开关管子,PMOS是交叉管

只看见paper里比较了两者的相躁等,但是其余部分还是写的带尾电流的

只看见paper里比较了两者的相躁等,但是其余部分还是写的带尾电流的

楼主:
这是电压波形,稍微往右偏移了一点,上幅度小了约0.1V

网友A:
我觉得有两篇比较好,其他的你可以看他们的参考文章以及别人引用这两篇文章的
JSSC200208 Salvatore Levantino
TCAS1 201207 Andrea Bonfan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两篇比较好,其他的你可以看他们的参考文章以及别人引用这两篇文章的
JSSC200208 Salvatore Levanti ...

感谢回复,我上面那个比较图就是那篇JSSC里面的,可能看的不太仔细,我再看一看

网友:
振荡幅度不对称应该是因为你用的是CMOS结构,上下结构无法对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