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中如何设计延时单元

楼主(2024-05-29):
如题,请问各位高人,目前想将一个时钟信号进行延时,不知道一般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因为可能要延时半个周期以上,用反相器可能会比较多个,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同时控制反相器的电流和负载电容,使得最终RC满足要求

网友:
多快的时钟?

楼主:
几十M吧

网友B:
可以用反相器+Cap,反相器可以控制一下电流,几十M的OSC(一个周期几十nS),延时几十nS不难

楼主(2024-07-01):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反相器+Cap,反相器可以控制一下电流,几十M的OSC(一个周期几十nS),延时几十nS不难
...

感谢,已经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控制反相器的电流和负载电容,使得最终RC满足要求

感谢,可以了

网友C(2025-03-27):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OK了

请问楼主这种结构能不能对抗温度和电压的变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结构能不能对抗温度和电压的变异?

那肯定不行啊,这种结构只能是粗略的延时,按你说的要用锁相环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肯定不行啊,这种结构只能是粗略的延时,按你说的要用锁相环结构

谢谢佬,我在做异步SAR的延时,找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延时单元结构,挺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佬,我在做异步SAR的延时,找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延时单元结构,挺头大的。
...

异步SAR没做过,感觉不要需要特别精准吧?高精度为啥不用同步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步SAR没做过,感觉不要需要特别精准吧?高精度为啥不用同步结构?

这我也不知道,要求我这么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佬,我在做异步SAR的延时,找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延时单元结构,挺头大的。
...

请问老哥找到这样的结构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哥找到这样的结构了吗

没有...将就用吧

网友(2025-06-25):
引用 网友C:
没有...将就用吧

RC延时+反相器链能做到不那么受PVT的影响,思路是PVT的变化会很大程度上影响MOS的电流,如果采用反相器链的结构,由于电流大小决定了延时,这就导致多个反相器收到PVT的影响会很大。

RC延时+反相器链,RC延时前面需要加上2个成比例的反相器,用于提高CLK驱动能力,同样后面也加2个成比例的反相器用于整形和驱动负载。RC延时+反相器链中,延时主要依靠RC来提供,此时就不那么受PVT的影响了。就是可能面积上相比于单纯采用反相器链的结构会变大。
不知道我这种思路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