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DK改名的问题。

楼主(2024-05-30):
我在刚得到一个新工艺的时候,看到一个PDK库的名字,感觉很丑,比如XXX_123,我想改名,一开始直接在目录页面改目录名称,然后进去virtuoso进行器件调用的时候会出现一个Pcell Eval Failed的问题,那么我再尝试在virtuoso中进行名称的更改,起初以为成功了,因为可以成功调出器件了,但是之后重新登进去发现又不行了,现在寻求解决方法。虽然这不是必须做的事情,但是经验不就是那么一点点来的吗,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网友A:
建议不要改名,各家在做PDK时候,有的时候是靠库的名字去读取某些文件,你改名容易造成读取失败,造成某些函数失效。当然有的fab提供的库和名字没有关系,那还是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改名,各家在做PDK时候,有的时候是靠库的名字去读取某些文件,你改名容易造成读取失败,造成某些 ...

嗯嗯嗯,我发现他这个是有意义的了,1233我看就是1.2V和3.3V的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