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电容提参,后仿掉值

楼主(2024-05-30):
电路如图,原本电容值应该在330pf,但后仿出来的电容值只有一百七十多pF,请教各位大佬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没看到图啊

楼主:
smic.18电容提参,后仿掉值

上传不了图,很奇怪

网友:
之前遇到过电容是两倍的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提参的时候是否加了hcell和x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