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lvs报错

楼主(2024-05-30):
新手小白请问这个问题要咋解决?明明没有短路啊
short circuit: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网友A:
你这是一个版图有两种地?用PSUB2把其中一种地包起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版图有两种地?用PSUB2把其中一种地包起来就好。

不是诶,只有一个命名为GNDA的地

网友B:
一个 pin打多了  一个短路了  仔细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 pin打多了  一个短路了  仔细查

没有啊,一种只打了一个pin,你说的短路的意思是版图连接的金属线短路吗?这个真没短路啊查了两天了

网友C:
如果只有一个pin引出,shift+s 查找一下那个VBG  lable 在哪里,删掉它;
另,VBG 这个端口在电路上引出了吗?

网友D:
打开 pin name ,看看是不是label 碰到了导致short

网友E:
pin材料使用的什么?tex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有一个pin引出,shift+s 查找一下那个VBG  lable 在哪里,删掉它;
另,VBG 这个端口在电路上引出了 ...

查了没有多余的label,然后VBG是用pin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n材料使用的什么?text吗

这里的材料是什么意思,是指layer吗?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 pin name ,看看是不是label 碰到了导致short

pin name在哪里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有一个pin引出,shift+s 查找一下那个VBG  lable 在哪里,删掉它;
另,VBG 这个端口在电路上引出了 ...

找了没有多余label,但是有个诡异的问题同一个label被索引了两次,VBG是这样引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n name在哪里打开呢?

快捷键e ,第一列

网友F:
shift +s搜一下这个pin l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F:
shift +s搜一下这个pin lable

然后呢?没有搜到多余的label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e ,第一列

然后呢要怎么看?纯菜鸟好多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