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卡仿真与版图匹配问题

楼主(2024-05-30):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蒙卡仿真主要是加入了器件失配参数,如果版图上能做到较好的匹配了,那么蒙卡的仿真具有参考价值么?

网友:
就算匹配的再好,也会存在制造上的误差。还有些设计跑普通的工艺脚仿真都是正确的,但是一旦跑失配仿真,就会发现错误。

网友:
蒙卡仿真的结果是随机性失配;好的版图匹配主要是消除了一些系统性失配,但随机失配无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