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在屏幕上实时显示仿真信息

楼主(2024-05-30):
请问如何让 VCS 在屏幕上实时显示仿真信息,而不是只是存在 log 文件中?

网友:
你不要>去存不就好了

楼主:
我有说过用 >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说过用 > 吗?

因为正常来说不需要其他操作就是实时显示的,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出意外你是用了VCS的静默模式,把-q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