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这本书中,图10.35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24-05-30):
各位,帮我看一下《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第二版)中的图10.35,这张图是不是有错误?这张图中没有出现参数K0!

另外,请大家帮忙看看,图中的电容值是如何计算的?

对sigma delta还是不理解,希望大家帮忙指点指点,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猜 ko是指反馈dac的 reference coefficent。 需要scale 右边dac的电流0.4倍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 ko是指反馈dac的 reference coefficent。 需要scale 右边dac的电流0.4倍 左右。

我觉得也是,不过图中没画出这个k0,所以也不敢肯定。

向您请教一下,您知道如何计算K0~K3,C1~C2这些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不过图中没画出这个k0,所以也不敢肯定。

向您请教一下,您知道如何计算K0~K3,C1~C2这些参 ...

我也不是很熟DSM,K0~K3 的值 就是类似analog filter不同filter的参数。 有integrator , resonator的不同结构。一般查表和toolbox会给你值。
cap的值 就是要根据你电路的signal swing, noise, bw 来做dynamic scaling了。
这个我也没从scratch做过,所以就不瞎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