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楼主(2024-05-30):
求各位看一下,在dc中elaborate design的时候一直报这个error,cant find inout port xxx on reference to xxx。但是代码中是有这几个端口声明的(声明为output),这几个端口是sub-module模块实例化instance后的输出端口,然后直接连接到top module的输出端口的

网友:
你看一下elabaorate的时候reading的那个ddc是不是你代码对应的那个,是不是读错了ddc文件啊

网友A:
但是你在顶层声明为i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在顶层声明为inout?

代码中没声明过in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中没声明过inout

连接到底层“inout”的macro pin?

网友:
应该是marco 例化端口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2024-08-07):
引用 楼主:
wow,感谢感谢

楼主,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