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容电阻连接错误

楼主(2024-05-30):
新手请教下版图中的电容电阻链接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会出现图中错误

网友A:
电阻类型不对啊,版图中是 *_ckt,电路不带ck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类型不对啊,版图中是 *_ckt,电路不带ckt

请问下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是直接调用过来的

网友B:
看下电路,电阻是几端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是直接调用过来的

那你lvs rule文件里有option ,你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电路,电阻是几端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lvs rule文件里有option ,你改了吗?

这个没有。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电路,电阻是几端器件

前辈  问下你知道那个LVS规则应该怎么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问下你知道那个LVS规则应该怎么设置吗

抱歉,这个option不了解

网友C:
版图上电阻改成r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上电阻改成rndif

开始我以为是这个问题,经过修改LVS规则文件之后,rndif变rndif_ckt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电容电阻在版图中还是错误,请问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eetop.cn/thread-875678-1-1.html
参考

谢谢,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电容电阻missing的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以为是这个问题,经过修改LVS规则文件之后,rndif变rndif_ckt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电容电阻在版图中 ...

lvs文件改的地方截张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文件改的地方截张图看看

在规则文件中最顶部添加了#DEFINE RES_PROPERTY R #DEFINE MIM_PROPERTY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