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lvs有问题

楼主(2024-05-30):
请问这个问题咋解决?说我版图没连线可是连了的啊

网友:
先解决其他问题吧,找不到先跳过,可能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网友:
看左边版图报的错是VDD连了32个net,右边电路VDD只连了31个net,版图多连了一个节点。电源底线的net错最后改,先把其他简单的net错改了,你改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