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 斯坦福 SR560 电压放大器 供应

楼主(2024-05-30):
斯坦福 SR560 电压放大器 供应
欧阳R:135,3722,,9325
在低温或光学测量等噪声至关重要的应用中,美国斯坦福SR560 是理想的选择。
SR560 是一个真正的差分或单端输入放大器,配置高/ 低通滤波器,以及可供给15h 的可充电电池。除非仪器设置变更,否则SR560 的微处理器均处于“睡眠”状态,任何数字信号噪声不会干扰您的低水平模拟信号。
. 1MHz频率带宽
. 4nV/√Hz输入噪声
. 100MΩ输入阻抗
. 1至50000可变增益
. RS232接口

SR560是一款高性能,低噪声的前置放大器,是低温测量,光学检测和音频工程等各种应用的理想选择。

输入项
SR560的差分前端输入噪声为4 nV /√Hz,输入阻抗为100MΩ。完整的噪声系数轮廓在本节末尾的SR560技术说明中显示。SR560的输入是完全浮动的(BNC屏蔽未连接到机箱接地)。后面板上提供了放大器接地和机箱接地,以灵活地将仪器接地。输入失调归零由前面板电位计完成,可使用小螺丝刀进行操作。

除了信号输入外,后面板的TTL消隐输入还可以让您快速关闭和打开仪器的增益。这对于防止前端过载很有用。TTL电平变高5 s后增益关闭,而TTL信号变低10 s后增益又恢复。

产出

两个绝缘的输出BNC连接器提供600?和50?输出。两者均能够驱动10 Vpp的负载。两个后面板电源输出以放大器接地为基准提供高达200 mA的±12 VDC。输出提供干净的直流电源,用作偏置源。

增益

增益可按1-2-5的顺序在1到50,000之间选择。可调增益功能使您可以将增益指定为分辨率为0.5%的任何固定增益设置的百分比。增益可以有选择地分配在滤波器之前,以优化噪声性能,或者在滤波器之后,以降低对过载的敏感性。

筛选器

SR560包含两个一阶RC滤波器,可以从前面板配置其截止频率和类型(HPF或LPF)。滤波器可以一起配置为6或12 dB / oct滚降低通或高通滤波器,也可以配置为6 dB / oct滚降带通滤波器。当使用较长的滤波时间常数时,包含一个滤波复位按钮可缩短仪器的过载恢复时间。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可以以1-3-10的顺序设置,范围为0.03 Hz至1 MHz。

电池操作

三个可充电铅酸电池可提供长达15小时的电池供电操作。当本机连接到线路时,内部电池充电器会自动为电池充电。充电器感应电池状态并相应地调整充电速率。两个后面板LED指示电池的充电状态。电池放电后,它们会自动与放大器电路断开连接,以避免损坏电池。

无数字噪音

运行SR560的微处理器处于“睡眠状态”,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间隔内更改了仪器的设置。这样可确保没有数字噪声污染低电平模拟信号。

RS-232接口
RS-232接口允许以9600波特率与SR560进行仅侦听通信。一台计算机 多可以控制四个SR560,并且为每个SR560分配一个 。“监听”命令指定哪个SR560将响应RS-232线路上的命令。仪器的所有功能(开机除外)均可通过RS-232接口设置。RS-232接口与放大器电路光电隔离,以提供 的抗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