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320安装报错

楼主(2024-05-30):
遇到centos7.9安装base版本的ic618.000,装完能正常打开软件界面,再去安装ic618.320的hotfix,就报这个错误,有朋友遇到过吗?

/opt/cadence/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relocation error: /lib64/libssl.so: symbol private_ossl_minimum_dh_bits, version libcrypto.so.1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rypto.so.10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在tool文件夹运行./checkSysConf IC6.1.8  也都是pass状态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58512-1-1.html

setenv  LD_PRELOAD /usr/lib64/libssl.so.1.0.2k:/usr/lib64/libcrypto.so.1.0.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58512-1-1.html

setenv  LD_PRELOAD /usr/lib64/libssl.so.1.0.2k:/usr/lib ...

请问,这个不是要写进.cshrc 里面,然后把centos7默认的.bashrc 文件全部改成.cshrc语句?然后再添加setenv  LD_PRELOAD /usr/lib64/libssl.so.1.0.2k:/usr/lib ...到.cshrc文件里面,主要是.cshrc还不怎么会写,有没有功能比较全的模板配置文件分享

网友:
用bash写也一样吧

网友:
csh版本的 ,参考一下。
示例的license是使用的本地服务

setenv install_path            /home/IC06.18

setenv  LD_PRELOAD /usr/lib64/libssl.so.1.0.2k:/usr/lib64/libcrypto.so.1.0.2k

setenv CDS_LICENSE_FILE 5280@127.0.0.1
setenv LM_LICENSE_FILE $CDS_LICENSE_FILE

setenv LANG en_US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CDS_TEXT_SUPPORT true

setenv DRACDIR          $install_path/tools/dracula
setenv CDSHOME          $install_path
setenv CDSROOT          $install_path

if ( -x $CDSHOME/tools/bin ) set path=($CDSHOME/tools/bin $path)
if ( -x $CDSHOME/tools/dfII/bin ) set path=($CDSHOME/tools/dfII/bin $path)

网友(2024-08-25):
楼主解决了吗?能不能出个教程呀,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