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没有办法软件自动来调整这个线的顺序?

楼主(2024-05-30):
(图片)

网友A:
上下翻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翻一下呀

这里是比较规整的,不规整的时候,线又比较多的时候,怎么调整呢

网友:
那不就相当于自动连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比较规整的,不规整的时候,线又比较多的时候,怎么调整呢

就算是用脚本,基本也是只能处理规整的情况,不然怎么模拟版图需要人来画呢

网友:
如果是有规律的width和space,直接ctrl shift x拉原有的线,没有规律的话似乎也没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