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的lef抽取,如何指定出pin的具体位置

楼主(2024-05-30):
小弟,最近pr遇到用自建std的抽的lef,工具routing的是时候出pin位置位于m1包ct孔为0的地方,ct孔的m1没有完成与std的m1重合,DRC会把这块地方认成 m1 line end导致m1包孔报错,如图所示,想问一下抽lef的时候如何指定std 出pin的位置,比方说我想把出pin的位置位于场氧区,这边std里面用的是label m1 text标识的pin脚,会把Y输出端的m1都作为出pin的位置,我看有的工艺是用m1 pin标识的pin脚,不知道有没了解这方面的,求助,不然得手动修DRC

网友A:
可以用mark层比如你所提到的m1 pin标记出你想出Y PIN的位置,在出LEF的时候把PIN LAYER 定义为M1 drawing AND m1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ark层比如你所提到的m1 pin标记出你想出Y PIN的位置,在出LEF的时候把PIN LAYER 定义为M1 drawing A ...

good idea,我看有的工艺的STD cell 的是用pin画的正方形(eg:0.06*0.06)上标识对应的label,这完全符合要求,有点小疑惑的是VDD VSS也是用这么小(0.06*0.06)的出pin,为什么不用pin层cover注电源线(难道是STD cell的电源默认abut,也不影响pr)~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