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负功耗问题

楼主(2024-05-30):
请问一下,verdi里面平均功耗有个负功耗,这个怎么看呢

网友A:
应该是功耗计算方式引起的,记得ptpx中计算动态功耗时,信号上升即充电是正值,消耗能量,信号下降即放电是负值,释放能量,你看一下这个负值的模块,是不是那种不工作的模块,由于信号初态导致功耗为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功耗计算方式引起的,记得ptpx中计算动态功耗时,信号上升即充电是正值,消耗能量,信号下降即放电是 ...

仿真的时候是给初态的,没有不定态,这个模块是一个计数器,verdi已经不报信息了,总模块功耗是正的,这样就导致了有些模块正功耗较大了
P_total(顶层) = P(负)+P(其他)=-14.4uW+18.4uW = 4uW

评估功耗以总功耗4uW评估的话,那这个负功耗模块有-14.4uW,感觉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