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有关AXI中narrow transfer的疑问

楼主(2024-05-30):
首先是小白我根据协议来谈谈我对narrow transfer的理解:
所谓narrow transfer,是指axsize指示的每一次读/写transfer的字节数小于数据总线位宽的情况。
对于写,指定了awsize之后,在写通道上master还要通过控制wstrobe来指示哪一个bytelane有效。
对于读,指定了arsize之后,在读通道上由于没有strobe信号,master会根据地址来判断哪一个bytelane的数据时有效数据。

但是今天我看到公司某个模块的axi接口的波形有个很奇怪的地方,下面的波形是awsize=1,但是wstrb全部都拉高了,问公司的师傅说这样是没问题的说是awsize和wstrb没有关系,我在想的是按他的说法slave怎么知道哪一bytelane有效呢???

转载:有关AXI中narrow transfer的疑问 - 数字IC设计讨论(IC前端|FPGA|ASIC)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默认是从低位开始。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图中红色区域色strb不是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默认是从低位开始。

但是窄带传输strb要移位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图中红色区域色strb不是ffff

只能是strb吧,难道又是自定义的信号?

网友C(2025-04-08):
能不能截图全部信号,burst,l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截图全部信号,burst,len.

master和slave是自研的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