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mic18mmrf NMOS的衬底连接问题

楼主(2024-05-30):
第一次用simc的工艺,分别将p33和n33的版图导入之后发现,pmos版图有衬底label标识,但是nmos没有,nmos需要自己画吗,如果需要自己画的话,有前辈可以指点一下吗,下图分别是pmos和nmos的版图

网友A:
①Q一下看parameter里面能不能增加bodytype的选择项;
②shift+G在单个或者数个同type管子周围加保护环;
③O选择N注入或者P注入的通孔

网友B:
看剖面图,结合版图(Q一下,把他的BODY都选中)一起来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Q一下看parameter里面能不能增加bodytype的选择项;
②shift+G在单个或者数个同type管子周围加保护环;
...

明白了,确实是bodytype可选none、integrated和detached,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剖面图,结合版图(Q一下,把他的BODY都选中)一起来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

确实是bodytpe的问题,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个用一个p_guard把nmos全包起来,一般连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