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和版图用的是rndif,跑LVS的时候却显示的是rndif_ckt

楼主(2024-05-30):
用的是rndif,跑LVS的时候却显示的是rndif_ckt
还有电容也是错误的,连线都应该正确

网友:
lvs检查文件中没有设置正确电阻类型

网友:
是不是验证文件中没打开这个电阻的开关

网友:
除了2、3楼说的情况外,有没有可能是你这个器件不小心多加层次了,导致识别类型不对,查看下PDK,ckt器件比不带ckt的器件多了什么层次,去报错器件那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