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信号,分别接在一个电容的两端,这叫什么?

楼主(2024-05-31):
这叫负反馈吗?还是什么呢?

什么原理,什么功能呢?

网友A:
如果是输出,可能是补偿用。如果是输入,可能是滤波。
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输出,可能是补偿用。如果是输入,可能是滤波。
有电路图吗?

电路图不能公开啊,就是差分输出对,用个电容连接起来,这叫做补偿?

请问具体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差分输出之间加电容CX 可以做差模增益环路的补偿;对于共模增益环路来说,CX相当于不存在,不影响共模环路的稳定性。
因为没有电路,所以也不确定你的电路中的电容是不是这个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