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问Cadence617中library path调用库和cds.lib中编辑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5-31):
如题,新开始一个项目,创建的工程文件夹里面没有cds.lib文件,所以自己在library manager里面用library path editor直接调用了Cadence的原始库和自己的工艺库,请问这样会导致什么问题吗,还是没什么区别。

网友:
你保存项目之后,再看看是不是多了一个cds.lib
里面的内容就是你用library path editor加入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