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的ref spur和dj之间的关系没有phase noise和rj的关系那么简单吧?

楼主(2024-05-31):
我们用phase noise推算rj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是rj是随机噪声,而spur和dj是确定的,就意味着spur的不同频率分量中间存在确定的相位关系,而dj关心的是peak to peak,并不是rms,那问题就来了,频谱图上只能体现spur的功率而不能体现spur的相位,所以仅仅根据频谱图根本无法推算dj的p2p值。

举个简单例子,如果pll的输出有一个正负1ps p2p的dj,但是这个dj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所有的沿几乎都在正确值±1ps处,一种是绝大多数沿都无jitter,有极个别沿落在正确值正负1ps位置,显然这两种情况的dj都是±1ps,但是这两种情况的spur一定不同,前者的spur肯定远大于后者。

网友A:
你举的例子是相同dj pk2pk,spur不同。但却用来说不能通过spur推算dj,有点混淆逻辑。那我也举个例子,假设 频谱上只有一个spur,你觉得这个spur对应到时域是怎么样的?显然是正弦波,可以推出来峰峰值和rms值吧?两个spu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举的例子是相同dj pk2pk,spur不同。但却用来说不能通过spur推算dj,有点混淆逻辑。那我也举个例子,假设 ...

我认为只从频谱图上看到一个spur,是无法推导出dj的时域波形的,因为频谱分析仪只有功率信息(幅频曲线)没有相位信息,信息是不全的,所以时域波形无法得到。

或者换句话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时域波形其频谱图是完全一样的,就拿冲激函数来说,时域冲激函数在频域是全频率同功率,同时,初相位均为0,而相同的频谱图,如果初相位随机,则其时域波形是白噪声,白噪声显然不是冲激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举的例子是相同dj pk2pk,spur不同。但却用来说不能通过spur推算dj,有点混淆逻辑。那我也举个例子,假设 ...

麻烦帮忙看一下吧,谢谢哈,最近困扰这个问题

网友B:
可以参考ISSCC2012 sl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ISSCC2012 slide

非常感谢,请教一下具体是哪篇呢?或能否给我一个链接?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教一下具体是哪篇呢?或能否给我一个链接?非常感谢

ISSCC2012的演讲论坛里面有收录,你可以找一下,里面有个关于jitter,phase noise的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SCC2012的演讲论坛里面有收录,你可以找一下,里面有个关于jitter,phase noise的part
...

非常感谢,确定是2012吧?我下载了2012关于pll的文档,还没找到相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定是2012吧?我下载了2012关于pll的文档,还没找到相关的

ISSCC2012 Tutorial Transcription

Jitter:Basic and advanced concepts,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s
Instructor: Nicola Da Dalt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SCC2012 Tutorial Transcription

Jitter:Basic and advanced concepts,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s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帮忙看一下吧,谢谢哈,最近困扰这个问题

“相同的频谱图,如果初相位随机,则其时域波形是白噪声” 这个有点问题

初相位随机的正弦波,显然时域是正弦波,频域是单点。
初相位随机的正弦波,多个叠加起来还是正弦波,频域还是单点。

所有信号都可以分解为多个相位不同频率不同幅度不同的正弦波组合。
具体需要利用信号与系统的知识进行时域和频域的变换和逆变换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相同的频谱图,如果初相位随机,则其时域波形是白噪声” 这个有点问题

根据相噪图是可以算出来jitter 功率值的,这个讲jitter的书会讲,且有推导公式和过程。而当相噪图上只有1~2个尖峰的spur时,是可以推导出jitter的时域波形的(相位不确定,但频率基本可以确定是某几个值中的一个,再结合实际电路得到具体频率),这个需要自己推导。我也没严格推导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相噪图是可以算出来jitter 功率值的,这个讲jitter的书会讲,且有推导公式和过程。而当相噪图上只有1 ...

功率可以推,也就是说可以得到rms值,但是却无法得到p2p值吧,dj关心的是p2p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