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erilogA建模常量赋值向量功能,symbol的位宽如何根据参数的位宽一起刷新呢

楼主(2024-05-31):
verilogA代码

生成的symbol

问当width参数变化的时候,不是8的时候,比如是5的时候。
symbol<7:0>的显示也跟着变化成<4:0>呢?

网友A:
这样可行吗?我也想实现一直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行吗?我也想实现一直没成功

我猜,要自己定制cdf参数来显示。不用symbol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要自己定制cdf参数来显示。不用symbol的那个。

cdf要怎么定制呀,求指教一下

楼主:
我的一个想法是:应该就是自己做pdk的symbol这个原理,但不一定用pdk的软件。用virtuoso的功能就可以了,在symbol界面,使用label写一些函数,使用自己写的做显示,不用工具原来的那个。

楼主:
还有一种就是自己写pcell symbol。但也不是那么简单,需要点hacker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