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阱电容的接法

楼主(2024-05-31):
BCD工艺中,N阱电容(Mos capacitor on nwell),剖面图如下,栅与N阱之间是栅氧化层,即电容器的介质层。多晶硅与N阱覆盖的部分就是电容器的面积。电容值随栅电压变化而变化。埋层会减轻N阱与下面P衬底形成的寄生电容。

想问的问题是
  反向过程中,发现N阱电容周围包围P型tap,而且Ptap与N阱同时接地,栅接电源,为什么这样接呢?
  这样会不会增大PN结导通的可能性?
  周围为什么是Ptap,不能是Ntap吗?

网友A:
你这个是电源和地的decap电容吧,栅是上级板接电源,N阱是下极板接地,ptap在psub上,只能接地,PN都接地怎么会导通呢?

网友B:
N阱外边的ptap只能接地,N阱电容两极哪端接电源哪端接地都行。现在你电容N阱接地是不是还考虑了滤掉psub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阱外边的ptap只能接地,N阱电容两极哪端接电源哪端接地都行。现在你电容N阱接地是不是还考虑了滤掉psub的 ...

那如果我将周围的Ptap换成Ntap ,N阱与Ntap一同接电源,栅极接地也是可以的咯??
N阱接地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还在查……),之前做CMOS工艺用的都是nmos电容, 直接三端接电源,栅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电源和地的decap电容吧,栅是上级板接电源,N阱是下极板接地,ptap在psub上,只能接地,PN都接地怎 ...

刚刚了解decap 电容: decap主要是滤除电源上高频噪声;还有电源开启/关断时稳定电流的作用。之前画的时候很少遇见过N阱接地,一般都是接高电位的~~ 这样接总是觉得有问题-.-,psub接地这个没有疑问,要反偏~~

网友C:
nmoscap的类型决定了电容负极板是NW,一般会接VSS,(RF区域好多地方负极接net,同理)周围加psub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latchup。最好所有不同电位的NW之间都加上PSUB,避免电位波动,PNPN导通

网友D:
这个图容易给人造成误区,N阱下面还有p衬的,然后才是埋层叭。做在p衬上肯定p衬也需要固定电位,这就是为什么有ptap,埋层其实只是相当于个碗,碗里装了一部分的p衬,和硅晶整体的p衬隔离开来。然后n阱接地的话,他其实就是个p管,四端器件的呗,gate相当于上极板,另外三端相当于下极板,电路有啥需求就咋接。倒是不用担心latchup的问题,NP都接地的话相当于寄生三极管短接接地,都接0电位。一般来说只要P和N之间不形成正向电势差,风险都不会大QAQ。个人理解

网友:
接什么电位不先去问问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nmoscap的类型决定了电容负极板是NW,一般会接VSS,(RF区域好多地方负极接net,同理)周围加psub的目的主 ...

NMOS 怎么会在N阱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容易给人造成误区,N阱下面还有p衬的,然后才是埋层叭。做在p衬上肯定p衬也需要固定电位,这就是为什 ...

目前了解到的工艺制作流程是这样的:开始制作是在psub上,然后是埋层的制作,再然后是外延层的制作,只是简单N阱电容的示意图,所以没有画太详细
短接在一起,也觉得latch up 的风险不会太大,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NMOS 怎么会在N阱里面呢???

不是nmos,是nmoscap,正极板是poly,负极板是nw,查看一下器件结构,是np注入,相应的还有pmoscap,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这样的风险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