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两层金属的版图改成三层金属的

楼主(2024-05-31):
就是如何在原先的顶层金属上在铺一层现在的顶层

网友A:
用virtuoso的话可以用layer generation,在tools里。根据已有的金属生成新的层次

网友:
用calibredrv copy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irtuoso的话可以用layer generation,在tools里。根据已有的金属生成新的层次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