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tb仿真得到的Loop Gain是β×A吗

楼主(2024-05-31):
我试了不同反馈系数的stb仿真,最后得到的Loop Gain都是一样的值,请问stb仿真得到的就是运放自身的增益A吗?

网友A:
AC仿真得到的是环路增益,stp仿真的是开环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仿真得到的是环路增益,stp仿真的是开环增益

好像说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仿真得到的是环路增益,stp仿真的是开环增益

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