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liberate 的 表征问题,我所表征的RS触发器并没有正常表征

楼主(2024-05-31):
我的template 如图片所示:

表征结果并没有出现我所期待的
              latch (IQ IQN) {
              clear : s;
              preset : r;
              clear_preset_var1 : L
       clear_preset_var2 : L
        }
请教一下大神  是我的 template 出问题了吗?

楼主:
set cells {rs_s2_1 rs_s2_2}

set inputs {A A1 A2 A3 A4 _B B B1 B2 B3 B4 C C1 C2 C3 C4 CI D1 D2 D0 D3 I _A1 I1 I2 I0 D IN
I3 I4 S0 S1}
set outputs {Z ZN Q QN CO OUT}
set clocks {CK CP EN _EN}
set asyncs {SE R S}
set bidi {IO}
define_template -type delay \
        -index_1        {0.250 0.500 0.750 1.250 1.500} \
        -index_2        {0.0150 0.0500 0.1500 0.3000 0.6000} \
        delay_template_5x5

define_template -type power \
        -index_1        {0.250 0.500 0.750 1.250 1.500} \
        -index_2        {0.0150 0.0500 0.1500 0.3000 0.6000} \
        power_template_5x5

define_template -type constraint \
        -index_1  {0.250  0.750 1.500} \
        -index_2  {0.250  0.750 1.500} \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define_cell \
       -input $inputs -output $outputs -clock $clocks -async $asyncs -bidi $bidi\
       -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delay       delay_template_5x5 \
       -power       power_template_5x5 \
        $cells

楼主:
评论区2楼是template

网友A:
1.可以试试用read_library读表征出的liberty,再write_template看你的template是否生效
2.可以试试在write_librty命令前提供set userdata $path/userdata_lib,在userdata中再次申明clear/preset,并加上state 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试试用read_library读表征出的liberty,再write_template看你的template是否生效
2.可以试试在write_ ...

感谢回复

楼主:
我还想请教 RS 触发器  在 liberate 里怎么仿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请教 RS 触发器  在 liberate 里怎么仿真呢?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所有含输入输出的cell在k库时都会仿真,仿真的内容是根据你提供的ARC或工具分析出的ARC而定;以INV为例,它的timing ARC只有I到O的 rise,fall两个ARC,也就是说只会仿I rise到O fall 和I fall和 O rise这两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所有含输入输出的cell在k库时都会仿真,仿真的内容是根据你提供的ARC或工具分析出的AR ...

我在使用 liberate时 ,该工具是可以自动识别单元的,组合逻辑单元和时序逻辑单元,可是唯独在RS 触发器 就不行,我将R S端口,都当作CLOCK,他还是没有将该单元识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使用 liberate时 ,该工具是可以自动识别单元的,组合逻辑单元和时序逻辑单元,可是唯独在RS 触发器  ...

前辈,是不是我得给 软件 提供  RS触发器的时序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