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rary copy

楼主(2024-05-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将一个带有V100后缀的库copy为带V101的库时,同时也希望库里面带V100后缀的cell也同时将后缀变为V101,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还望赐教,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表达清楚,也就是想要到达下图的效果:

网友:
方法不唯一:
1.在你想要的路径下新建一个lib。直接copylib to 新建的lib,options 勾上update instances:of New Copies Only,OK
2.新建lib,只copy顶层top到新 lib。再用 search & replace,使cell 的lib完成替换。若调用其他库内的cell,会保持不变。
3.copy Hierarchical --skip libraries 中一般选择 stdcell lib  工艺库等。也就是遇到这些库内的cell不进行copy,放过保持不变,未滑掉的cell,进行copy,生成新的cell在目标lib,会遇到未完成替换的情况,当旧lib中有与 stdcell lib或其他lib中同名的cell时,会发生冲突,会保持不变。
以上操作建议先在个人测试库进行,没问题再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