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mic18mmrf 电阻阵列保护环net接法

楼主(2024-05-31):
有兄弟知道smic18mmrf电阻阵列保护环一般是接到vdd还是gnd呢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刚了解到一般是接电路中最低电位,但是还不清楚具体原因

网友A:
2005年注册的兄弟,工作20年啦。电阻有很多种类型的,不说清楚不好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5年注册的兄弟,工作20年啦。电阻有很多种类型的,不说清楚不好回答啊

其实是继承别人的号,电阻是smic18mmrf rhrpo poly电阻(High resistance poly resistor)

网友A:
poly电阻并不一定需要保护环,当考虑寄生电容或者耐压时才需要考虑衬底电位。一般工艺poly电阻既有两端器件也有三端器件,两端电阻一半在nwell一半在pwell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电阻并不一定需要保护环,当考虑寄生电容或者耐压时才需要考虑衬底电位。一般工艺poly电阻既有两端器件 ...

现在用的是两端电阻,用一个Pguardring包起来,guardring接GND,您的意思是在两边分别加pwell和nwell吗,不太清楚不同的做法对电路有什么影响,有什么资料可以看吗